楼主(2011-07-02):
大家好,我是一名电气爱好者,最近遇到一难题,百思不得其解,是这样的,我们单位安装了一台混料线,但是在调试的时候,组态王与仪表不通讯,我们检查了接口都联接正确,用超级终端联接,在连续模式的时候也能收到数据,就是在自动方式下与组态王联不上,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你公司在什么地方 ?

网友B(2011-09-08):
北京三维力控有限公司广州办将在2011.9.22-23号为大家举办组态软件6.1的培训
培训内容:
力控软件的结构,工程管理器的使用;创建一个力控应用项目的实例;力控软件的开发环境;变量的使用;实时数据库组态;动画连接的组态;编写动作脚本;报警与事件;实时趋势与历史趋势曲线;历史报表与万能报表;力控控制策略生成器的组态;运行系统的安全管理,工程加密。
地址:广州天河区大观南路12号润农商务中心2409
联系电话:02087573896  15013240652

网友C(2012-09-25):
这贴我在别的地方也看见过!!!回复贴的类容居然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