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阀的接线

楼主(2011-07-02):
大家好,请问下这个怎么接呢。。是个模拟量控制的阀。。
谢谢大家了。。帮下我看不明白。怎么DC24V和4-20MA是一个输入节点呢?、

网友A:
这个接法是对的。24V电源是它的工作电源,在0--20MA的范围内阀开或关或开至某一角度。

网友B:
我孤陋寡闻,只看到过三线的比例阀啊。

网友C:
应该不是接线图,只是个框图,说明的只是他们之间的联系。

网友D:
这是两线制的阀门,samson的都是这样的,跟变送器不是一样的道理,有两线制的24v里可以有4-20毫安信号

楼主:
楼上那你们好、
那我把图中的端直接接到PLC输入点,把P端直接计入24V负端就可以了吗、?
这样对吗?

网友E:
可以的。输入端必须要A/D口,且PLC内部要设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