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2):
准备买车,想了解一下三缸和四缸汽车比有哪些有缺点?

网友A:
缸越多越好吧,怎么说也得四缸吧,几缸貌似不是选车的参考指标的,车选定了其配置就定了,很少人去盯几缸看的,建议有钱选w12缸的,绝对什么档次都上去了,包括油耗。

网友B:
一个缸的也可以啊!只不过震动大点。

网友C:
选车主要看维修是否方便、安全性及故障率如何

网友D:
买车主要考虑日后维护成本吧 其他都是次要的

楼主:
还是没人解释明白

网友E:
三缸不平衡 震动大  4缸比三缸平衡 所以震动小点    3缸一般都是小排量  4缸排量比较大点

楼主:
三缸相对省油吧?

网友F:
哈哈 没标准
反过来问楼主,奥迪比奥拓有什么优点?

楼主:
柴油车符合家庭用的有哪些款型?

网友G:
省不省油跟几个缸没多大关系,理论上说缸多性能更优。每个缸都是顺序轮流做功,多缸的每个缸冷却时间更长,相对而言性能更稳定。少一个缸不做功对输出扭矩影响也没那么大。但制造成本就高多了,所以载重车和越野车都采用多缸设计。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买车主要考虑日后维护成本吧
还是柴油车好,维护简单,运行成本低

?说反了吧

网友I:
建议还是买四缸的,三缸的车子市面上比较少哦!日后维修起来买配件就比较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