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2):
本人接到二个变频器在一台设备上炸电容。我测量了输入电压380V正常,二台变频器测了没有故障,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请高手判断一下,找到答案。

网友A:
解决一个问题需要从根本上分析原因 电解电容爆炸或者漏液和容量衰退较快不在乎以下几个原因:电容本身耐压不够\工作环境温度过高/电容被输入交流或高频直流分量

网友B:
补充一点:增设直流电抗器,抑制突波电流,改善电容器的工作条件。增设交流电抗器,也有一定效果,避免电网不良产生浪通充电电流。

网友C:
还是电容的耐压不够。质量不好。

网友D:
几位师傅说的都有道理。加电抗吧

网友E:
能说具体吗,变频器功率,电容的单个容量/数量?我这里曾经犯过选型的错误,选电容选成容量大,数量少,比如55KW,选2个10000UF的,达到满负载就容易炸电容。后来改成4个6800UF的,解决问题/实际问题是单个大容量的电容充放电的电流也大,长时间工作后,引线容易发热。电容上盖开裂融化后,就炸掉。有时候可能会烧起来。

网友B:
楼上说得有道理,原容量不变的情况下,电容燕联只数多,利于安全运行。但一般是利用原安装(数量)孔啊。

网友F:
电容的均压电阻是否变值~~!一般炸电容就高压达到电容耐压~~!均压电阻坏个别电容电压太高引起炸电容

网友G:
炸电容一般是电容耐压不够或电容上有交流成分

网友B:
楼上的提醒有道理,炸电容后,先要检查整流电路,有无不良,耐压不足和有交流成分,确实易炸电容。补充一点,当充电接触器或继电器接触不良时,引发电压波动,和浪涌充电,也易炸电容的。可以检查触点接触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电容的均压电阻是否变值~~!一般炸电容就高压达到电容耐压~~!均压电阻坏个别电容电压太高引起炸电容
电容两端并联的并非均压电阻,而是提供停电时的电荷泄放通路的。其取值(阻值大功率小)不能起到均压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能说具体吗,变频器功率,电容的单个容量/数量?我这里曾经犯过选型的错误,选电容选成容量大,数量少,比如55KW,选2个10000UF的,达到满负载就容易炸电容。后来改成4个6800UF的,解决问题/实际问题是单个大容量的电容充放电的电流也大,长时间工作后,引线容易发热。电容上盖开裂融化后,就炸掉。有时候可能会烧起来。
这个兄弟没搞清楚大容量电容为什么比小容量电容在开关电源系统中容易爆炸的真正原因
其实这个原因是大容量电容的结构造成了它的高频响应效果比小容量电容差  所以在高频分量存在时更容易损坏
这就是电源设计时为什么要电解电容旁并联一个或数个小容量瓷片电容或其他高频响应较好的电容了
如果真是你说的因为"电流大 引线容易发热" 那大容量电容还怎么应用? 那些上万法拉的超级电容还怎么应用?(一个500法拉的超级电容的引线也就和一个450V/470UF的电解电容一样粗)
用大容量电容完全可以 只是要在旁并联高频响应较好的电容 以减少加在大电解电容上的高频分量.

网友A:
如果论坛里有人开发过UPS或者逆变器就知道 有时候在纯蓄电池输入的直流逆变器中输入滤波电容也会因为高频交流分量而损坏 所以必须在滤波的大容量电解电容旁边并联瓷片电容来消除直流分量

网友H:
两台在一台设备上出现同一问题,这也许是一种巧合,还是电容出现了问题换电容就行了。

网友I:
巧合的可能性不大,电容建议选原型号的,仔细查一下它的抗浪涌电路吧,或者和他并联的高频电容

网友J:
以上分析的都有理由,这个得看你自己的判断了。

网友K:
均压电阻开路会炸电容。

楼主(2011-10-05):
xq09181  说的对。我检查了就是开关用的控制直流接触器触头接触不良才炸的电容,这台变频器先后炸了二次了,我把控制直流的接触器换了用了几个月了再也没有发生炸电容的现象。

网友L:
我们也常碰到炸电容情况!以上各位说的方法都管用,但用的时候需要根据设备情况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