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2):
设备为电晕机,380V经升压变压器升压为3.5KV,硅桥整流,滤波后5KV,接输出变压器初级加到电子管屏极,电子管栅极由桥式整流电流电路得-350V加到栅极,反馈电压由输出变压器反馈绕组加到栅极。灯丝是直接加热的。现在阳极电流通电就有0.5A,原正常工作时为1A,现在输出的高压电弧不够,不知为何

网友A:
应该是电子管老化 换电子管试试  高压整流用二极管可用兆欧表测试 用一个普通二极管如1N4007串兆欧表输出端 将输出电压整流成脉动直流电 然后加在高压整流二极管两端 摇表 正向阻值应该在数兆以内(具体阻值根据二极管耐压不定) 反向应为无穷大 否则为整流二极管损坏

楼主:
多谢,高压整流器是5根线的,另请教一下,为什么阳极一有高压,电子管灯丝工作后,就有阳极电流呢,此时后级输出没电弧的,当有电弧产生时,阳极电流没变化

网友B:
栅流是多少啊?

楼主:
机器上没有栅流表,也很不方便测栅流,现在发现一个现象,阳流一直在慢慢减小,栅极电压有时有80V,有时175V,交流电压。是否是电子管老化呢,换过一个电子管,换上后阳流上到1.3A,进线保险烧,又换回原电子管,阳流又上到1.0A,在使用中,阳流又慢慢的减小到0.5A.

楼主:
栅流一般是多少啊,电子管为ITL5-1,机器11KW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栅流一般是多少啊,电子管为ITL5-1,机器11KW

不好意思看错了,你这不是自激震荡电路~!

网友B:
你先确认一下这几点:
1、直流负偏压是否高于正常值?(负偏压过高会造成震荡管不能正常起振或停震)
2、反馈是否有虚接?(反馈接触不良会造成停震)
3、灯丝电压是否正常?(灯丝电压过低,会影响其输出)

楼主:
感谢lj19820422的朋友。
直流负偏压正常,-350v同图纸标注一样
反馈电压有,有时是175V,有时是80V,输出都有火花,火花明暗无变化
灯丝电压6.3V,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