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缆的故障

楼主(2011-07-02):
如题,先介绍一下背景:配电室到配电箱的电缆长度为450米左右,两根vv22 4*185电缆并联=========================

因为送上该空开(200a)会引起万能断路器跳闸,所以判断该电缆有问题.随用500v摇表测量,每一根电缆的4相间阻值均为0,奇怪的是两根电缆的同色相和不同色相阻值(如两个红线或者a电缆红线和b电缆黄线)也为0零(后面说为什么奇怪).
使用电缆故障检测仪器找故障点,开始用的是一万伏的电压,没有找出故障点,后使用10kv的电压,也没有找出故障点.一有经验的人决定使用其中的一根送电,并一次成功(此时用500v和1500v摇表测量绝缘电阻均为零),送电后,另一根电缆并不带电(奇怪的地方),带负荷后万能短路器也不跳闸了!
问题一:到底是万能断路器的承受能力有限还是电缆存在故障?
问题二:电缆存在故障的话,为什么用仪器不能找出故障点(以前可是一找一个准阿)?和长度有关么?还是加的电压不够高?
问题三:其实是问题二的延伸,两根缆间的绝缘阻值已经是零了为什么送电后另外一根不带电?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看的人多说的木有阿,哪位大神给个说法哈!

网友A:
呵呵,看了是头晕,你自己先别送电,用万用表就可以量出并线是否接错了没,颜色不一定完全正确,只是参考作用,所以测量为准!先判断颜色匹配是否正确。很简单的问题港得那么复杂干嘛?一切以自己的测量数据为准。

楼主(2011-09-09):
谢谢各位的答案,问题已经解决,直接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