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2):
求助:FX3UPLC如何控制两台伺服+一台激光位置传感器+触摸屏?
怎么选配置?伺服运行较高速,激光位置传感器要记录15个点的位置,要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并计算最大最小值,蛮难的,请教了!

网友A:
激光位置传感器的输出是什么?

网友B:
FX3U控制3个伺服都可以,有专门的定位指令可以用
编程口可以连接触摸屏
激光传感器过来是什么信号?

网友C:
激光传感器的信号是模拟量还是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