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2):
在已知用电设备容量的情况,如何来计算需要补偿的电容容量?

网友A:
补偿电容容量,由电感感抗来决定。

网友A:
功率三角形学过吧,

网友B:
每一KW补0.4K乏

楼主:
电容专用接触器上的电阻是起限流,还是放电的作用呀?

楼主:
那为什么还要装放电指示灯呀?
我们装了这个专用接触器,就没有再装电抗器。行吗?

网友C:
补偿电容,首先要知道现场的功率因素。就是在满负荷的情况下,功率因素是多少。然后根据功率因素和负荷的情况来计算。我在以前的帖子中说过。也可在“豆丁网”(docin.com)搜索“无功功率补偿电容的计算”就行了。一般是电容专用接触器有放电回路。放电主要感小电容在下次投入时的勇流。和对电容检修时的触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容专用接触器上的电阻是起限流,还是放电的作用呀?

 限流的吧  补偿电容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偿电容,首先要知道现场的功率因素。就是在满负荷的情况下,功率因素是多少。然后根据功率因素和负荷的情况来计算。我在以前的帖子中说过。也可在“豆丁网”(docin.com)搜索“无功功率补偿电容的计算”就行了。一般是电容专用接触器有放电回路。放电主要感小电容在下次投入时的勇流。和对电容检修时的触电。

今天我拍了张电容专用接触器的图。不是很清!
我想前面的小部分是起放电,还是限流作用呀!

网友C:
上面这个小盒就是电容退出后的放电回路触点。不是限流。

楼主:
可前面的那个小盒里的触点也是常开个呀!
断电后就,断开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