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2):
某主电机M1及通风机M2顺序启停及控制要求如下:
1通风机启动一定时间后,主电机自动启动。
2主电机接指令停机后进入能耗制动,经一段时间后,通风机停机
3具有短路和过载保护

网友A:
这么简单的控制要求,就不要在这里求了,回去自己看看书,就能解决的。做电气这行是不能懒的

网友B:
呵呵,楼上的说的有道理,你这是按钮接触器直接控制,还是通过PLC控制方式都会不一样的

网友C:
这个 随便 那一本电气书上都有例子的,看看书吧

网友D:
电气线路的要求,楼主都能提出来,就不会画图?

网友E:
楼主说的这个就是一个顺序启动逆序停止加一个能耗制动的综合电路啊!随便一本书都有了。

网友F: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楼主大哥基于什么原因发这个帖子?

网友G:
很基本的东西,多看看书吧,别人告诉的不如自己做出来的容易理解

网友H:
420175548用QQ上我给你做

网友I:
用继电器实现好像不是那么简单,要动点脑筋,不过也不难。书上好像没有现成的电路的,只有独立的部分,你需要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