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接地故障

楼主(2011-07-02):
一台达VFD-M5.5千瓦变频器报接地故障,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是模块还是三相输出电流检测的那的原因?

网友A:
接在故障是起动瞬间,IGBT的驱动IC报出。应该检测驱动IC电路、驱动IC的供电电路和IGBT模块本身。
另外,有些变频器是从电流互感器的检测电路报出,当三相电流信号不平衡度达到一定程度时,报出接地故障。
可以先解除驱动IC返回的故障信号,借以判断该故障信号是从驱动IC返回,还是出在电流互感器的相关检测电路。

网友B:
电流检测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www.sinodrive.com或者www.4008886560.com(上海津信)里面有比较多关于变频器的技术文章,可在大家学习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有一定帮助。

网友C(2011-08-26):
是不是HFS.1?

网友D(2011-12-06):
我公司台达VFD185F43A变频器GFF报警,也是同样故障。

网友E:
有没有带电机呀。有电机有可能是电机坏了。没电机的话电流互感器可能大一点。

网友F:
在此学习一下!不错哦!

网友G:
可能是主板有问题,我也遇见过

网友H:
首先分析下此故障是在何种情况下报的

网友I(2012-02-19):
是三相输出电流检测的那的原因-------负感器

网友J(2013-02-21):
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K:
根据维修经验,台达机器出现这个问题大部分是霍尔传感器坏了,更换传感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