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3):
请问2DA和2AD模块的两个通首能一个电流,一个电压输入输出吗?如果能在编程方式上是不是和4AD模块一样在BFM#0上选择呀!急。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不能不同,要使用相同的

楼主:
那我看有的资料上又可以

网友B:
4AD的可以单个通道分别设;
2AD 2DA没有,2个设置必须是相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西门子,可以不同。
三菱,不行。国产PLC模块,大多数可以

回贴请严谨;

FX2N-4AD  8AD不可以吗?

S7-200的EM231  4个通道,可以0~10V及4~20mA同时???

网友D:
用台湾永宏的,可以硬件自己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