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3):
   有网友问:单位的电动调节阀原来是开关量控制的,就是(调节阀的电机)正反转线圈按控制要求轮流供电,以实现调节阀的开启和关闭。我想把它改成模拟量控制,比如4-20mA或是0-10V,不知大家有何好的建议?前提是还用这个阀门,不换阀。从全关到全开的时间为10s。
   廖:楼主说的原来是开关量手动控制的,需要改为闭环控制的吧?
   如果改为4-20mA或是0-10V控制,阀门一定要加装位置反馈装置,还需要设一个位置闭环,相当于一个PID内环。我用过电动调节阀内的位置检测装置(差压变送器式的),阀的位置用4~20mA输出。也可以将阀换为现成的电动调节阀,位置检测和位置闭环都是做好的,保证了阀的开度(位置)跟随阀输入的电流信号(即PID外环的输出),二者基本上成正比。
   另一个方案是用原来的阀,不加装任何附件,也可以实现闭环控制。
如果PLC是S7-300/400,可以调用FB42来计算出阀门位置,组成阀门位置控制的内环和实现外环的PI控制。也可以同时调用PID控制器FB41和脉冲发生器FB43。以上两种方法输出开阀和关阀的脉冲,来实现闭环控制。
   我曾经自己编程序,用两个开关量输出实现了水轮发电机组有功功率的闭环控制。控制机组进水量的导水叶相当于一个调节阀,程序类似于FB41+FB43。输出脉冲的周期固定,脉冲宽度与PID输出的绝对值成正比。PID输出为正时输出开阀的脉冲,PID输出为负时输出关阀的脉冲。
我用S7-300/400的仿真软件实现了FB41+FB43开关量输出的闭环控制的仿真。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不会你这样的系统 就叫做PWM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作不会很稳定滴。不改阀门,哪里来的反馈?
驱动时间过短,阀门驱动器还来不及反应,但是程序已经记录数据改变,这种程序要来何用??
没有内环的位置反馈,还有外环的反馈。
脉冲过窄,可以设置死区。实际已经大量使用的方案,不存在要来何用的问题。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C:
这东西,我原来做过。但是我的阀门,是有阀位反馈的。用个200的PLC+AI4,就行。如果没有反馈,单靠计时,精度不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