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3):
家里装修1、2年内,客厅、卧室的吸顶灯就都陆续更换了镇流器和灯管,吸顶灯有双直管状的,有圆的,有方的。每次开关间隔不会小于十来分钟,即使短时间(最少两分钟)开关次数也不是很多,是不是现在的电子镇流器不像原来的电感镇流器耐用啊~

1。 今天刚更换了大卧室的吸顶灯灯管(15元)和镇流器(18元),38w的,不知这个价格质量如何;
2。我们这里没有55w灯管,原来的55w镇流器不知道坏了没,就一套都换了。不同的功率的灯管和镇流器,能配套使用么?比如55w的镇流器配38w灯管。
3。客厅的照明多少瓦就够了?看电视不会坏眼,现在我是3*40w,耗电量可不小。
4。床头节能灯泡多少瓦看书合适?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这价格挺贵,质量不知。
这样配套可以使用。
客厅有多大?亮度有什么要求?这个看个人。
床头节能灯,我看15W就可以看书了。

网友B:
客厅40W以上就够了吧,床头,台灯 15W 够了

网友C:
镇流器可以起到点燃灯泡和稳定灯电流的作用,不配套就会灯泡不燃或者灯泡烧坏了

网友D:
电子整理器你捏下外面的壳子就知道差的很啊!

网友E:
都是易坏的元件,家里和厂里用的都是40W鸿雁的
质量感觉也不是多好。

网友F:
便宜无好货

网友G(2012-08-15):
到韩永鑫博客看一下吧!地址是 www.shuijindeng.com

网友H:
客厅的照明3*40w,耗电量可不小,太不低碳吧!楼主是不是不花电费呀?
吸顶灯镇流器国产还真没见好的!我们都换成菲利普的了,质量好 可是价格贵!

网友F:
买飞利浦的试试

网友I:
我的旧房子吸顶灯里面全部改接了灯头,直接用节能灯,原来的罩子还是盖上,效果很好。

新房子我也想买里面可以直接装节能灯的,可是没有买,只好等它坏了我以后再改接了。

网友J:
楼上的这个主意不错!
感觉家装装吸顶灯是为了好看,其实不实用,电子镇流器不耐用,环形灯管也不耐用。建议,如果灯罩允许,还是改成螺口灯头,客厅装个18——32W的节能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