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03):
今天中午去一亲戚家帮换一根线!
打开室外火表箱!
用电笔测里哪根是火线!发现氖管不是很亮。
无意中另一只手碰到火表箱外壳。发现氖管变亮了!碰火表箱外壳的手也感到有点触电的感觉。
把手拿开氖管又变暗了。
然后试着不用手去碰,用手中的起子金属部位碰火表箱外壳,我手拿起子的绝缘部位。发现氖管也变亮了,拿开起子,氖管也变暗了。
火表箱是铁皮外壳。

这是怎么回事呀?
请教朋友们!

网友A:
你找找试电笔的工作原理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B:
接地了吧

网友C:
没直接用手碰外壳吧
赶紧找物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找试电笔的工作原理就知道为什么了

可为什么会有触电的感觉呢?
后来到家里测插座里边的火线,氖管很亮的呀!在外面测就是不大亮呀!
用手碰金属外壳可以理解。我可拿带绝缘柄的起子碰外壳呢?

网友D:
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当用电笔测电时,我们手按在电笔金属端电笔亮,证明有电,亮度不够原因有:人体静电关系/线路老化.
当你再将另一只手放在配电箱上时,手有电感是因为已经形成双重回路接地就会产生电流,因为电笔中有限流电阻,所以不会伤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当用电笔测电时,我们手按在电笔金属端电笔亮,证明有电,亮度不够原因有:人体静电关系/线路老化.
当你再将另一只手放在配电箱上时,手有电感是因为已经形成双重回路接地就会产生电流,因为电笔中有限流电阻,所以不会伤人
会不会是有接地??

网友F:
可能你站在木凳或木梯等绝缘体上了.

网友G:
我和另一工友一起接电时,,
 我用电笔测时,电笔不亮,,
我工友用电笔试,氖管亮了,,
 我再试电笔还是不亮。
 测的线是绝对有电的。我当时觉得很是奇怪。

忘记说当我用手放在墙上再测时,电笔就亮,没用觉得有触电的感觉

网友H:
这种东西没有必要去研究它,就楼上所遇的,,,怪事多多,研究不完

网友I:
如果箱体带电,说明箱体没有接地良好;如果用表笔试电不亮,且测试点带电,那说明你的那表笔姿势有问题。没有正确的操作试电笔。

楼主:
谢谢朋友信的指教!
操作和方法都正确个!
用手去碰可以解释,但我拿带绝缘柄的起子去碰为什么也会出现那现象呀?

网友J:
漏电了,在外面亮度低,有可能是漏电流形成的电位差引起的。

楼主:
我在外面测量的是漏电开关的上桩头!
如果是漏电,是哪部分呢?

网友J:
如果漏电保护开关是好的,那么漏电开关的上桩头某处线路有问题,如果能断开配电柜进线,用摇表测一下,应该能找到。

网友K:
你看下是不是哪里漏电

楼主:
谢谢朋友们!
查了下了,线路也多好个。也没看到那有绝缘不好个!
呵呵,说不清什么原因!
就从电度表到漏电开关那段,下桩头也是,到家里量又好个!

网友L:
试电笔

     试电笔也叫测电笔,简称“电笔”。是一种电工工具,用来测试电线中是否带电。笔体中有一氖泡,测试时如果氖泡发光,说明导线有电,或者为通路的火线。 试电笔中笔尖、笔尾、为金属材料制成,笔杆为绝缘材料制成。 使用试电笔时,一定要用手触及试电笔尾端的金属部分,否则,因带电体、试电笔、人体与大地没有形成回路,试电笔中的氖泡不会发光,造成误判,认为带电体不带电。

  按照测量电压的高低分为:
  高压测电笔。用于10kv及以上项目作业时用,为电工的日常检测用具;
  低压测电笔。用于线电压380v及以下项目的带电体检测。

     按照接触方式分
  接触式试电笔:通过接触带电体,获得电信号的检测工具。
     通常形状有一字螺丝刀式,兼试电笔和一字螺丝刀用;
     钢笔式,直接在液晶窗口显示测量数据。

  感应式试电笔:采用感应式测试,无需物理接触,可检查控制线、导体和插座上的电压或沿导线检查断路位置。可以极大限度地保障了检测人员的人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