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3):
各位师傅们,我的三凌变频器他最高能调多少蘋率,我的电机是鼠笼四级普通电机,因改造要临时一个月加速,我调到了七十hz,会有什么后果?严重不?假如行还可以加吗?加到多少?急急,谢谢师傅们,坐等

网友A:
70Hz没问题,100Hz也没问题,再高也没事。这是指的变频器,但是70Hz或者100Hz行不行,要看电机是否行。变频器没事。

网友B:
所有变频器  200HZ以下都没有问题,问题是你的电机是否能承受的起那频率

网友C:
变频器有400HZ,只是你的电机能最高承受多少HZ就不知道;

楼主:
谢谢师傅们,电机我也不知道能行,现在我蛮干运行了一天,还没出现大事,电流有点高,算上是满负荷运行,不知道再加到八十电机怎样,会烧电机吗,我这七十是提心吊胆过了一天,可以加吗?师傅们

楼主:
我也在考虑电机,普通电机的一般五十就是额定,我加高了电机就只是会烧?我想知道越高,电机会出现什么现象,发热?电流加大?烧电机??

网友C:
再高首先电机轴承能否承受?动平衡性怎么样?温升?

网友A:
是的,提高转速以后,主要是注意观测电机的机械部分有否异常。比如,轴承温度、电机的振动等。另外,注意观测电机的电流,电流不能超过额定电流。否则电机属于过载运行。

网友C:
轴承比较关键;
如果你用的轴承不好,到80HZ也许转不了多久就报废了;

网友D:
普通电机超过了基准频率太多就不行了
一直以为普通水泵加上变频器上调频率可以出水更快。做了实验之后出水量并没有多少。60HZ好像还行上了80HZ反而变慢了。轴流风机也是这样,上调了基准频率之后风量没有多大变化。电机空载时速度到可以加上去。频率上去了,扭矩没有加上去。是不是用编码器回馈的那种矢量控制方式的可以提高频率效率就会很明显的上升。

网友E:
如果频率加大,变频器的稳定性和质量好一点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直以为普通水泵加上变频器上调频率可以出水更快。做了实验之后出水量并没有多少。60HZ好像还行上了80HZ反而变慢了。轴流风机也是这样,上调了基准频率之后风量没有多大变化。电机空载时速度到可以加上去。频率上去了,扭矩没有加上去。是不是用编码器回馈的那种矢量控制方式的可以提高频率效率就会很明显的上升。
NO;NO;NO;风机和泵类负载是变转矩特性,理论上是不允许超过额定运行频率的。也就是不要运行在50Hz以上。因为转速有超过了额定值,电机就超过了设计的额定转矩,就是过载。而且随着转速的升高,其轴转矩按照抛物线急剧增加。这就是变转矩负载的特性。

由此,风机泵类负载如果超频调速,一定要慎重!

楼主:
告诉各位师傅,普通电机达到了八十,现在还没出现大的问题,就是电流高了点……就看支撑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