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3):
新打个接地极做三相插座保护接地用,测量火线和地线电压没有显示,什么原因?正常是否因该有电压?

网友A:
地线没接地-----不符合标准

网友B:
我想如果接地够好的话,应该测量到电压的!

网友C:
你打的地线 很垃圾吧,不够深,下面都是干的没有水,正常要有220V的

网友D:
不符合要求,接地电阻不能大于8欧

网友E:
接地电阻太大

网友F:
底线做的不合格。

网友C:
应该是那地线是悬空了,接地电阻无限大

网友G:
没电压接地不合格,不会起到保护作用不能使用,重新制作地线用金属网加入盐和水使网永远保持潮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