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3):
正常照明是接在火线和零线之间,如果照明接在火线和地线之间,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A:
为什么要接到地线?
为了安全想都别想

网友B:
跳漏电保护器。

网友C:
灯一样亮,而且没点事情,但是没有了 漏电保护了

网友D:
试下不就明白了,我也想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灯一样亮,而且没点事情,但是没有了 漏电保护了

不符合TN-C-S了

网友F:
正常照明是接在火线和零线之间,可以加入漏电保护;如果照明接在火线和地线之间,就不能加入漏电保护了,加入了会跳闸的,就无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照明是接在火线和零线之间,可以加入漏电保护;如果照明接在火线和地线之间,就不能加入漏电保护了,加入了会跳闸的,就无法使用。

还比较到位

网友G:
还是用正常的接法吧,现在单相电基本上都是有漏保的

网友H:
这样做安全是个大问题

网友I:
如楼上所说,若照明灯接在火线与地线之间,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楼上所说,若照明灯接在火线与地线之间,不安全。

呢个具体说说不安全吗?

网友J:
是可以的,但不能加漏电

网友K:
3相4线的老供电系统就是这样使用的。灯可以亮 但是漏电保护没作用。。而且地线必须要接牢固。跟其他设备的接地共用 维修过程中注意不要轻易的拆除地线。容易发生触电

网友L:
灯一样会亮,但不安全,规定不许这样接。

网友M:
很容易造成他人触电的,不安全。。。。。

网友N:
没有必要这样搞,虽然很多时候零线和地线是共用的。

网友O:
可以表情,可以偷电

网友P:
应急用是可以的,需把漏保摘掉,

网友Q:
引用 网友O:
可以表情,可以偷电
    ...............................

网友R:
直把地线也接到漏保上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