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3):
直流控制柜,70箱在开机空载状态下,r 00   显示  --1   而且 “- -”不断闪烁。   在负载状态下显示  1

 而且  电机上端碳刷打火,其他项没有问题

 编码器是新装的。编码电缆也是新换的 而且与高压,低压 完全隔离

  70箱这种状态是不是正常

  新入行

  求师傅们多指教

网友A:
将碳刷换掉就好了

网友B:
电机的火花是有级别的,如异常还是要停机检查一下什么原因造成的,显示上的故障代码根据说明书应该能查到的

楼主:
检查碳刷了,也没有磨损多少,而且弹簧压力也不小。
火花等级不是太高。

至于说明书上,没有找到解释的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