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3):
请问0-78MV怎么转换成标准的0-20MA,DC0-100V怎么转换成标准的0-10V

网友A:
恩 这个问题没有研究过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0-78MV怎么转换成标准的0-20MA
用变送器的线路板转换

网友C:
mV?MV?
mV的话,用现成的热电偶转换器或者用xtr集成块.
0-100V直接用电阻降压到0-10V就行了.

网友D:
用变送器;

楼主(2011-08-08):
请问用什么变送器,可以推荐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