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

楼主(2011-07-04):
大家好,图中的自锁电路中,按下REST系统有电,系统关电时,用PLC驱动一个继电器M2,让系统断电,但是现在PLC切断电时太快了,自锁电路无法一下子断开,要M2继电器切换久一点才有效,主要是M1断电后一舜间反向电压问题,无法断开,大家有什么好的因法吗?

网友A:
你的图看不清楚,首先把图完善了。

网友B:
MR2的接通时间,不能长一点吗?
MR1线圈上并联有续流二极管,延长了MR1的断开时间;可否减小线圈回路的时间常数。
未想到好的解决办法,顶顶帖子。

网友C:
怎么只有一部分,看着有点晕

网友D:
既然MR2是PLC控制的,最简单的就是增加MR2的断开时间,程序很容易解决,又不用增加成本。

网友E:
MR1不是直接接了48V的电源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这个图太大了,要双击图才能看清楚的!这个PLC控制的MR2是断开机器自锁的继电器,因为一旦输出M的R2,PLC就关电了,所以没有办法延时!

网友F:
用时间缓冲一下

网友G:
PLC控制MR2吸合,然后断开自锁、断开PLC..............
增加一个延时电路控制个MR3,在MR2吸合后延时1秒吸合MR3来断开PLC.........

楼主:
这个问题目解决了,谢谢大家,解决的办法是不能只断一条24V的负,要同时断正负就可以,不加二极管也可以!

网友H:
这个PLC控制的MR2是断开机器自锁的继电器,因为一旦输出M的R2,PLC就关电了,所以没有办法延时?  那你用MR2去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再用中间继电器来完成那动作

网友I:
把续流二极管拿掉应该可以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