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plc不记忆

楼主(2011-07-04):
请教:一台LG分体式PLC,刚开始运行指示灯闪,查锂电无电,后换上却不记忆程序,请问师付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哪种型号?
程序是写在内部闪存还是RAM中?

楼主:
好像PLC都是写在内部存储器吧。是不是电池只供那些PLC程序寄存器啊?怎样清除电池故障记忆啊?多谢指教!

网友A:
PLC型号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