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4):
51单片机中如何检测一个数字量输入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信号?
比如我把P2.0作为一个数字量输入,接一个按钮!怎么检测这个按钮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呢?

网友A:
先保存上次的状态,检测本次状态,如果不同,就是沿,然后保存本次状态.一般地,沿应该是有时效的,也许是在主程序循环里,也许用定时器.

楼主:
不太明白!还请指教!

网友B:
如检测上升沿:JB  P2.0,  AA    意思是P2.0脚是1跳转AA处。

网友C:
不明白LZ的意思,是用示波器去检测按键脉冲,还是用单片机去检测(也叫输入)。

网友D:
中断或者定时查询。记录初始状态,然后不断比较,发现不同,延时消抖,确认。

楼主:
不用中断!!

网友E:
参考程序
按照你的要求写的程序,你可以参考一下:
#define NOEDGE (0)
#define UPEDGE (1)
#define DOWNEDGE                (2)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sbit Key =P2^0;

unsigned char OldState,aEdge=NOEDGE;

void main(void)
{
OldState=Key;
while(1){
 switch(OldState&0x01){
  case HIGH:
if(Key==LOW)
 {aEdge=DOWNEDGE; OldState=Key;}
break;
  case LOW:
if(Key==HIGH)
 {aEdge=UPEDGE; OldState=Key;}
break;
  default:  aEdge=NOEDGE;
 }
if(aEdge==UPEDGE)
 {
  //上升沿处理的代码
  aEdge=NOEDGE; //此行保证一个沿只处理一次
 }
else if(aEdge==DOWNEDGE)
 {
  //下降沿处理的代码
  aEdge=NOEDGE; //此行保证一个沿只处理一次

楼主(2011-10-30):
引用 网友E:
按照你的要求写的程序,你可以参考一下:
#define NOEDGE  (0)
#define UPEDGE  (1)
#define DOWNEDGE                 (2)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sbit Key   =P2^0;

unsigned char OldState,aEdge=NOEDGE;

void main(void)
{
 OldState=Key;
 while(1){
  switch(OldState&0x01){
   case HIGH:
    if(Key==LOW)
     {aEdge=DOWNEDGE; OldState=Key;}
    break;
   case LOW:
    if(Key==HIGH)
     {aEdge=UPEDGE; OldState=Key;}
    break;
   default:  aEdge=NOEDGE;
  }
 if(aEdge==UPEDGE)
  {
   //上升沿处理的代码
   aEdge=NOEDGE; //此行保证一个沿只处理一次
  }
 else if(aEdge==DOWNEDGE)
  {
   //下降沿处理的代码
   aEdge=NOEDGE; //此行保证一个沿只处理一次
  }
 }
}
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