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4):
一.指示灯故障

1.故障现象:给电动执行机通电后发现电源指示灯不亮,伺放板无反馈,给信号不动作。

故障判断和检修过程:

因电源指示灯不亮,首先检查保险管是否开路,经检查保险管完好,综合故障现象,可以推断故障有可能发生在伺放板的电源部分,接着检查电源指示灯,用万用表检测发现指示灯开路,更换指示灯故障排除。

结论:电源指示灯开路会造成整个伺放板不工作。

2.故障现象:(调试中发现)

电动执行器的执行机构通电后,给信号开可以,关不动作。

故障判断和检修过程:先仔细检查反馈线路,确认反馈信号无故障,给开信号时开指示灯亮,说明开正常,给关信号时关指示灯不亮,说明关可控硅部分有问题,首先检查关指示灯,用万用表检测发现关指示灯开路,将其更换后故障排除。

结论:关和开指示灯不亮(开路)时可控硅不动作。

二.电阻电容

1.故障现象:
PSL210执行机构通电后,给定一个信号(例75%),执行机构会全开到底,然后回到指定位置(75%)。

故障判断和检修过程:

根据以上故障现象,首先要判断是伺放板和执行机构那一个有问题。将伺放板从执行机构上拆下,直接将电源线接到X5/1和X5/4端子上,执行机构关方向动作,将电源线接到X5/1和X5/2端子上,执行机构开方向动作,如果执行机构动作不正常,说明故障在执行器上。用万用表测电机绕组正常,再测电容两边的电阻发现有一个开路,将其更换后故障排除。

结论:遇到以上故障现象时,首先要判断故障发生在那一个部分上,最后确定根源。

2.故障现象:执行机构通电后给关信号(4mA)执行机构先全开后再全关。

故障判断和检修过程:先拆除伺放板,直接给执行机构通电发现仍然存在原故障,检查电阻,电阻阻值正常,说明电阻没问题,检查电机绕组,发现阻值正常,电机没问题。

由此故障推断有可能电容坏,重新更换电容,故障排除。

结论:出现该问题时首先怀疑电阻和电容。

三.其它

1、故障现象:现场只要送AC220V电源,保护开关立即动作(跳闸)执行机构伺放保险已烧。

故障判断和检修过程:首先用万用表检测执行机构上的电机绕组,发现电机绕组的电阻趋向于零,说明电机已短路,再检测抱闸两端电阻,电阻趋向于无穷大,说明抱闸已坏,正常应是1.45K左右。最终的处理办法是:更换新的抱闸和电机,把伺放板的保险管装上,重新调试,恢复正常运作。

结论:此情况应是由于抱闸坏了之后把电机抱死而现场没有及时发现,使电机长期处于堵转发热,工作最终使电机相间绝缘破坏所导致的。(PSQ700)

2、故障现象:执行机构的动作方向不受输入信号的控制。

故障判断和检修过程: 先检查两个限流电阻和移相电容均没有异常,用万用表检查电机的绕组阻值,发现电机的电阻值为1.45MΩ(且不时地发生变化),说明电机绕组不对,最终的办法是更换了这台电机(PSQ200)。

3、故障现象:执行机构的动作方向不受伺放板的控制。

故障判断和检修过程:首先让用户用万用表检测两个限流电阻和移相电容及电机的绕组阻值,用户的检查结果和我们提供的最终数据一致。除了这三个因素以外再没有其它的可能性,用户只想我们派人过去现场,田光日正好去了杭州顺便去了现场,发现其中一个限流电阻开路,让公司给寄一限流电阻过去,此案例说明有此用户根本没有配合我们的工作,有些反映的情况与实际有点差别。我认为影响执行机构转向的三个因素就是①电机(PSL208)本身的绕组②限流电阻③移相电容,以后发生这种情况都有要从这三方面考虑。

4故障现象:无论现场给什么信号电机都不动作,

故障判断和检修过程:直接在电机绕组间通电,电机也不传,抱闸拆下通电电机还是不转,检测电机绕组阻值均正常,手轮摇执行机构动作正常。检测的结果都正常就是通电时电机不转,此时怀疑电机的转子,把电机拆开,发现转子用手都拧不动,原来转子和电机端盖之间已有一层坚固的灰,把这层灰清除之后,加上一点润滑油,用手就可以拧动了。重新把电机装好并与执行机构配合装上,通电正常,重新调试。

http://www.jimai-v.com

网友A(2012-04-23):
来学习了,就是不知道去哪里发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