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无法写入

楼主(2011-07-04):
PLC写入  那个选项是灰色的,无法点击
这个是软件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楼主:
客户那边反应用我的给的软件都那样,我自己的可以用。。。具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编辑程序有没有错?没错是不是安装出问题呢

网友B:
如果编辑有错误的话 是上传不了的,要不就你软件有问题了

网友C:
安装了监视专用版本;

网友D:
重新安装软件,勾选时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了监视专用版本;
是啊,让他们重新安装,这次没有勾选,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大大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