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次请叫接地故障

楼主(2011-07-04):
台达M-5.5KW报接地故障,上电过几秒钟报接地故障,我按照咸工教的方法,驱动是普通的3120驱动电路中也没有检测,在静态时我测三路电流检测霍尔输出为0.几毫伏,应该没问题,我屏蔽掉一路霍尔检测,变频器能运行了,运行三相输出电压正常,但空载运行几分钟变频器三相输入端空开保护跳了,请问各位高手是不是三相输出霍尔我屏蔽掉一路造成检测不平衡跳空开,还是主回路电容什么的真的接地了造成的。在有各位有修过台达M-5.5KW的吗,驱动板咋这么难拆下来呢,今天拆了一下没拆下来,有事出去了,就得明天在拆驱动板修接地故障了,接地故障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查看逆变模块,还有驱动电路,有一路可能驱动不良

网友B:
跳空开估计模块炸了,驱动有故障的话很容易交学费

楼主:
谢谢各位了,空开跳的问题找到了,原来是空开自身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空开跳的问题找到了,原来是空开自身有问题
这种情况真的有,所以检修中应予注意,不要被外部原因所迷惑!
看试验情况,驱动、脉冲、逆变电路都没有问题。可能是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故障应该比较明朗化了。期待楼主的修复结论!

楼主:
谢谢咸老师和各位的指教,变频器确定是一路检测电路的故障,台达变频器的检测电路和霍尔是封装在一起的,不容易修。由于客户急于生产,客户确定电机没问题,我把坏的这路检测电路屏蔽了,不报接地故障了,客户拿到现场使用良好。请问变频器输出检测电路屏蔽掉一路是不是就不能发挥矢量控制了。

网友C:
这个不好说的,各型号变频器对三相电流采样信号处理的方式不一样。但显示检测电流值若与实际运行电流值基本一致,就可以应急运行的。有的是仅采取2路电流信号处理后输入CPU的。

楼主:
谢谢咸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