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4):
380V供电的一台设备今天出现故障,开不了机。运行20秒接触器就跳了。用电表量电压都达到470V了。去变电所量上端电压是380V,到用电端怎么就变成470V了,线路总长也就30米吧。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望各位老师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有没有看错?你的表有问题了,换块表看看

楼主:
表没问题量别的设备都正常

网友B:
是一台什么设备?是不是有电容或变频器之类的。

楼主:
我把设备的进线端子都摘了,单独量的线

网友C:
如果是三相不接地系统,有一相对地的话,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首先须把设备的名称介绍清楚电机还是什么东东。。。这样才好分析
   其次接触器跳了是什么概念啊,一般只有断路器跳闸,没听说接触器跳闸的啊
接触器自动复位说明你的控制线圈线路有问题,松动或什么原因自己检查。接触器没有跳闸保护的。。。。。。。。。。。。
    电压的测量你是如何测量表述还不够清楚

网友E:
介绍一下你的机器的控制方式了才好判断的吧。

网友F:
还真是没见过这样的情况。楼主有结果后请分享出来呗

网友G:
单独量进线电压有470V的话,要查一下你的进线电缆和接地情况。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三相不接地系统,有一相对地的话,会出现这种情况。
 三相不接地系统一相完全接地,另两相电压会升高。理论值是√3x380.说明是其中一相不完全接地,但AB,AC,BC,的电压会有分别的啊。

网友I:
根本 不可能的吧,以前的相电压是220V
升高也就是相电压升高到线电压而已啊,怎么会有470V?线电压不会升高的吧
再则如果没有二极管倍压整流类的,那就是你的表有问题了!

网友J:
换表测测试哈··

网友K:
用指针表量

网友L:
你说的应该是接触器热保护跳了吧,问题肯定出现在线上,不妨换一根线试试,还有就是你用的是哪种电表量的,有时候由于电表的工作原理不同,量出的数值会有误差

楼主:
今天换了一根线电压就正常了,量原先那根线还是高450V。到现在也没找出原因,是3相4线制,有接地的,相电压都平,都是450v,就算有电容效应也不应该这么高呀

楼主:
电缆是单独用摇表测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M:
现场情况不清楚,不好判断,有点奇怪。

网友N:
什么设备?

楼主:
40立的冷干机

网友O:
呵呵,还真是奇怪啊,希望谁能把故障原因解释一下,很想知道,谢谢

网友P:
零线断了

楼主:
量了,零线没断。就是断了相电压也不对呀

网友Q:
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看错了吧?

网友R:
把进线也摘了,全面体检一下,他总不会发电吧。

网友S:
一相断相或接触不良造成
曾经碰到过一台焊机电源缺相测电压就是升高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了一根线电压就正常了,量原先那根线还是高450V。到现在也没找出原因,是3相4线制,有接地的,相电压都平,都是450v,就算有电容效应也不应该这么高呀
请问楼主,你换了根什么线,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F:
还真是没见过这样的情况。楼主有结果后请分享出来呗

网友P:
零线没有断吗?你是用万用表测量的吗?要用摇表测量,还有就是三相四线制的刀闸合好没有?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电缆问题

网友V:
电线多长?有可能相间形成电容效应,把电缆重新摆一下

网友W:
从事弱电、安防、通信技术、物业管理、智能化、建筑行业的朋友们注意了
北京智能楼宇管理师职业资格认证考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权威认证
其可作为评职称、招聘录用、考核晋升、岗位续聘的重要参考依据
智能楼宇管理师证书是中级职称证书、享受工程师待遇
详情请咨询:吴老师 电话15101111857 QQ:1522124549
详情关注  http://blog.sina.com.cn/u/2191351521

网友X:
电缆断相了?负载用该是有线圈的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吧

楼主:
设备是压缩空气冷干机,今天咨询了修制冷的。他说有可能是压缩机坏了。他说压缩机是永磁电机。如果无负载的情况下就能造成反送电,使电压升高。不知道是这个原因吗?昨天换完电缆量电压正常。但没开机。今天开机后电压又升高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D:
首先须把设备的名称介绍清楚电机还是什么东东。。。这样才好分析
    其次接触器跳了是什么概念啊,一般只有断路器跳闸,没听说接触器跳闸的啊
接触器自动复位说明你的控制线圈线路有问题,松动或什么原因自己检查。接触器没有跳闸保护的。。。。。。。。。。。。
     电压的测量你是如何测量表述还不够清楚

网友Z:
用指针万用表重新测量一下再看看。

网友AA:
这个很好骑等高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