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电脑连不上

楼主(2011-07-04):
我的数据线是SC09-FX,一打开编程软件就显示   "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 "然后以连线软件就自动关闭了

网友A:
可能室软件安装的有问题,重新按顺序安装软件试试。

网友B:
一般是系统有问题

网友C:
软件与系统有冲突或系统本身有问题

网友D:
软件的问题。

网友E:
这个很难说,最好换一条试试看。

网友F:
软件设置下试试

楼主:
我系统式WIN7旗舰版的,换了一条数据线还是不行

网友G:
电脑属性里查一下是不是有USB转出的COM口;

网友H:
软件的com口设置是不是有问题,也有可能是系统的兼容性和驱动的问题

网友I:
我是新手,想问下改com端口怎么改啊,我知道在属性里面,具体的怎么弄啊

网友J:
这个是XP下的,WIN7就不知道了

网友G:
一定要改成没有显示使用中的COM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