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4):
我用控制器PLC控制伺服位置定位。伺服转动都是用PLC同一个高速脉冲NC定位指令控制。做三个运动过程,动作过程是相对位移。动作一:让电机正转半圈。在反转。既可以到回原来的位置,再转100圈后。还是转到原来的位置。之后瞬间有几个气缸动作后。再重复原来动作,即动作二:还是正转半圈,再反转半圈(还在原来位置),再转100圈后,位置离原位一周的1/4那么多(本应该还是和原来的位置一样,即使有点偏差也不会差那么远),之后瞬间气缸动作后,还是重复原来的动作,正转半圈,反转半圈,再转100圈后。位置却停到没有出错的时候的原点位置。求大侠指导一下。。。富士伺服驱动器(RYC751C3-VVT2)哪个针口是清除伺服计数偏差CLR的接口。。。谢谢

网友A:
CONT1~5都可以设置,参数Pn01中的10~14号对应ConT1~5,其中设定功能号7用于清除偏差。

楼主:
谢谢,看了说明书了。。那上面的移动问题,可以判断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