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4):
请问各位怎么能在贴子上面上传程序。我上传时提示格式错误。怎么转换格式啊

网友A:
应该不会呀
前后都要加缀名才行的呀

网友B:
上传程序?不会是完整程序吧,如果是压缩一下,再选相应格式。
如果是局部用考屏,再用图画板,后边你会的。

网友C:
建议还是别上传程序,最好还是把有问题的地方截图后在上传图片。一目了然~!

网友D:
做截图好了。传程序的话,要做成压缩文件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