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5):
各位大虾,小弟想把s7-200的时间显示在winccflexible上,作为报警的时候显示。在winccflexible中我想用日期时间域来显示(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常规里有连接变量  用一个变量就把时间日期星期给显示出来    而TODR指令是把时间日期星期装载到1个8字节的时间缓冲区中,然而最终要显示的数字是一个整数  那势必要经过bcd转换I  而转换后的数据类型是一个字。那就是说我要把时间  日期星期都表示出来就要用到8个字了  可是我winccflxeible中连接的变量只有1个  我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还望指教  小弟是新手  刚接触。

网友A:
可以在PLC中转换好,再送上来显示。
另外采用PLC和PC时钟同步,这样就不需要来回传时钟了(有一定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