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5):
生产线上一台132KW440系列变频器经常报警。代码F0090说明书上怎么查不到啊?控制方式用的是PROFIBUS现场总线控制方式。

网友A:
应该有啊问问厂家

网友B:
从编码器来的信号丢失

网友C:
嗯,MM440报F0090故障,就是编码器的信号丢失问题。说明现场的干扰很大。采用MM440的编码器反馈模板,一定要使用差分输入,不要使用单端输入的信号模式。编码器的屏蔽电缆两端的屏蔽层要接地。处理好变频器的强电电缆的敷设,躲避弱电电缆。等等。

网友D:
编码器的信号问题,什么情况 你就好好查你们现场线路了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
处理问题有的方向距解决问题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