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5):
24VDC/0.5A晶体管PLC输出模块,能直接驱动耗电量AC:5.4VA  DC:2.5W的电磁阀吗? 如果不能每个点外面加什么零件或者换成怎么样的电磁阀。

网友A:
外加DC24V的小型继电器,用继电器的触点来驱动电磁阀。

网友B:
你的电磁阀交直两用?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加DC24V的小型继电器,用继电器的触点来驱动电磁阀。
加继电器影响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磁阀交直两用?工作电压?
工作电压是24V

楼主:
加继电器影响速度,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B:
哈哈 你还是没说是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C:
可以的,放心用,但是千万别短路了

网友D:
加继电器也不会影响多少速度的。我建议还是使用继电器。一来安全,而来即使更换大功率的备件也不需要更改电路。

网友E:
直接用短路的话你PLC那个点就报销了;
还是加吧;

网友F:
加24V的中继,既然是电磁阀那速度不考虑,百分百加中继,参考……

楼主:
是直流电

网友B:
可以直接控制,但最差加快溶保险,防备现场短路。

网友G:
加个中间继电器影响不了多少速度的。。。。

网友A:
为了保护PLC从安全角度考虑,在PLC的输出串0.5A保险再控制24V中继,中继触点可控制直流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