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1L PLC的问题

楼主(2011-07-05):
今天做了一个红绿灯控制的程序。发现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输出DC24V时外接的指示灯不亮,灯也是24V的,程序没有错。输出端的指示都会亮。就是没电输出。希望大家帮我一下。

网友A:
电路没接对------请提供升级线路图
输出坏了

楼主:
输出端的00.。。01.。。02等都会亮灯。就是外接的DC24V灯不会亮

网友B:
没接辅助电源吧~!

网友C:
极性搞对了吗?
如果是晶体管输出型是分NPN和PNP的.
继电器输出的话就要看线接是否正确还有极性正确与否.

网友D:
接线不对;

网友E:
你问的太模糊了,很难断定是什么问题。

网友F:
PLC晶体管输出型是分NPN和PNP的.主电路供电24V要正常。

网友G(2011-09-06):
上图   等高手

-------------------------------------
什么是振动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