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5):
各位前辈,我公司废气处理有4台风机,功率分别是30KW,22KW,用三菱变频器,一用一备,备用的是星三角启动。采用的是室外柜,柜内有一台风扇。最近是酷暑季节,阳光直射,柜内温度测得有60℃,变频器说明书里规定环境温度在0-40℃,我今天在柜顶放了木板遮阳,但是温度还是很高,请问变频器在夏季长期工作在60℃的环境下,对变频器的影响大吗?要是影响大的话,准备在夏季用备用的星三角启动的那台了

网友A:
当然有很大的影响,会严重影响变频器的使用寿命,而且在60度时就应该达到停用变频器的温度了。

网友B:
温度过高对功率模块使用寿命影响很大,质量稍微不好就会烧坏变频器的,对电柜加大排风,再把变频器开关频率 稍微降低。

网友C(2012-02-06):
变频器的寿命会变短的,严重的话就报过热了停机了

网友D:
一般的变频器的说明书会规定变频器的工作环境,超过变频器的工作温度,会使其中的部分器件的使用寿命降低,而且严重的话会直接影响变频器的工作状态,有的变频器会有温度方面的连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