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G空调

楼主(2011-07-05):
有一台LG空调!
开机后压缩机不工作,1分钟左右后工作,但工作也在1分钟左右后就自动停机。
这时按遥控器,无任何反应!
拔下电源插头。再次插上,空调器工作。工作现象如上一样!

网友A:
压缩机的缸体外壳是否热?压缩机是否犯卡?用表卡一下电机的电流,看看是不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B:
没有接触过 那些东西,不清楚, 启动的时候 卡电流 看看正常吗

网友C:
是否感温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D:
如果按遥控器上面的任何按钮都没有反应的话,我认为是这个空调的控制部分出问题了。而不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
谢谢朋友们!
也正在检查呢,会及时和大家通报的!
也希望朋友们能多多指教下,好让我少走弯路!
谢谢了!

楼主:
请朋友们多多指教呀,这个天热呀!

跳机后,按遥控器无反应。
拔下插头后,再插上插头,空调就运行了,不用按遥控器。

网友E:
是单相的还是三相的
我单位新安装的一台三相空调运行情况和你描述的一样一样的
电工查了半天才发现改一下相序就行了,面板无任何报警显示。

楼主:
谢谢朋友们,我的是单相个!
今天查了半天了,也没看出什么来!
急!!!

网友F:
好像空调没毛病,你是不是把遥控器的模式放在自动上了,再看看内机过滤网是否脏了,运行1分钟温度就到了。

网友G:
温控器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教!

昨天把机子全拆开了,后来把控制板上连接显示器线路板的插头拔了,插上电源插头按强制运行,试了一个小时没有跳机!(如图)

后来我又把连接显示器线路板的插头插上了,摇控开机,也试了一个小时!也没有跳!到是怪事呀!!!
昨天我用电吹风把所有的线路板都稍微吹了下,不知这有没有起到作用!
就昨天试机的情况来看,我想是不是空调显示器线路上有些问题,或都遥控接收有什么问题呀?
和朋友们分享下。也请朋友们多指教!

网友H:
空调维修论坛  希望你在那里找到答案 http://www.jdwx.info/forum-16-1.html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教!
今天还在试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