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6):
要求只允许使用按钮或者继电器控制变频器(没有PLC)启动后以20HZ运行30S后变为30HZ运行20S后以45HZ运行,要求外部接线尽可能少,采用什么方法?

这是一次职业技能鉴定试题,我只想到用按钮、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组成延时切换电路先后接通RL、RM、RH三个输入端子和正转信号,感觉接线太多,方案不是最好,不知道能否通过设置变频器内部参数来实现延时切换多速段?

网友A:
呵呵;3段速,可以用高中低三端子,也可以用二个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3段速,可以用高中低三端子,也可以用二个端子;

我现在问的是,必须要用继电器切换给端子信号吗?有没有可能用内部参数设定延时切换?

网友A:
三菱变频器没有这个功能;
多段速变速你要从外面更改;

网友B:
三菱D700或者E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