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6):
我买了两块OK6410两个摄像头和两个wifi,操作系统用linux,想将一个板子上的摄像头采集的视频通过wifi发送给另一个板子,并在其液晶屏显示,这个该怎么做啊?请教前辈们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OK6410所配备的WIFI是需要和路由器的无线WIFI连接的,也就是说两个板子之间相同的WIFI是没有办法相连的。
当然,你可以通过中间的路由器来中转,也就是说两个板子分别是两个独立IP的以太网节点,这样就可以通过无线网络来收发数据了,数据通讯可以用SOCKET方式来收发,关于这方面可以参照SOCKET网络编程,通讯正常以后,可以把摄像头采集的数据发到另一端显示。

大致思路:
1.开启摄像头采集程序,保存采集文件。
2.用socket来发送,一块开发板做发送端,另一个做接收端。
3.把接收到的图片文件显示在LCD上就行了。

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63319帖子或去飞凌官网www.witech.com.cn找一下类似的实验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