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 PLC PID编程

楼主(2011-07-06):
编程手册上的例子控制固态继电器或接触器,我想控制变频器,0-10V。怎么改能实现?谢谢!

网友A:
变频器上不是有 控制端子吗? 把PLC直接接上不就行啦吗?  变频器上都有用4到20毫安 或0到10付 的外部控制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