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6):
组态王在和欧姆龙plc通讯时,组态王中定义的i/o变量可以和plc的IR的位地址连接吗
?是不是只能与IR,AR,HR,DM等的字,双字等连接,不能单独对位操作,比如说组态王中一个按钮的变量对应PLC中的一个继电器,那么这两者之间用哪个寄存器?

网友A:
没用过组态王,但从一般的组态软件考虑应该可以控制输出点,监控输入点。如果不行就用欧姆龙的中间存储区。

网友B:
有没有会组态王的说一下,我也想知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