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6):
各位师傅请教一个问题,现在有三台电动机,无铭牌;经测量三台电机的线圈阻值分别为3欧姆、5.4欧姆、53欧姆,电压是380V;韩国电机,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相对准确一点,计算功率和电流的公式

网友A:
仅有电机的冷态电阻值和电压值不行,电感量不知道,电机的阻抗不知道,没法计算。

网友B:
通电测电流 I×U÷0.76=功率

网友C:
按照楼上的算法 可以忽略计算电机的功率

网友D:
你接通用钳形表量下电流就知道功率啦。

网友E:
学习下了!
按三楼朋友的计算方法行吗?

网友F:
用钳表测电流,以2A/KW估算,不用计较它是什么接法。

网友G:
楼上的方法好。

楼主:
昨天出差去了,没看贴子,感谢朋友们支持,补充一点,电机出线不是6个端子,而是直接出来的三根线,最大的那个电机是磨头砂轮用的,我估计三角形接法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星形接法,出线端线径是6平方,现在没时间搞他,过两天通电试一下吧,看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