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6):
大家电气柜的灰尘怎么处理呀,用压缩空气吹还是用吸尘器吸呀,有没有好点的吸尘器呀?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处理电气柜里的灰尘呀。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吹尘器吹,压缩空气有水分比较不安全!

网友B:
看看你们 压缩空气含水分多不多,不多的话 可以吹

网友C:
压力要求不大,考虑压缩空气里面有水分,用鼓风机也可以。。。

网友D:
我们每次都是断电后用压缩空气吹一下的

网友E:
用手提式的小风机,不过操作的人需要戴口罩

网友F:
我一般用压缩空气。

网友G:
我用压缩空气吹,有水的话先开一会。没水了再吹。

网友H:
用吹灰机吹,压缩空气含水多

网友I:
虽然也知道压缩空气含水份,不能用来吹,但还是在用,我们一般都是等车间下班后再吹,因为下个班次要等到几小时以后了,加上机器刚停还热,也会加快水分蒸发。其实最好还是用吸尘器吸的啦!

楼主(2011-08-27):
准备用吸尘器吸了,弄了个进口的吸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