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6):
同一电网中,有两台发电机,每台各500KW,共1000KW,电压:380VAC,有一台施耐德的400KW变频器,当这台400KW变频器运行时,别的小变频器报过压故障,而且这次小变频器的整流模块被击穿。并且小变频器已经装了交流输入电抗器。
请问高手,故障产生的原因我解决方案。

网友A:
1.大变频器与小变频器错开运行;
2.大变频器单独用一台发电机供电,小变频器单独用另外一台发电机供电。

都放在一起,就说不清楚了。因为发电机组供电的特性远不及电厂的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大变频器与小变频器错开运行;
2.大变频器单独用一台发电机供电,小变频器单独用另外一台发电机供电。

都放在一起,就说不清楚了。因为发电机组供电的特性远不及电厂的供电。

你说的是对的,但主要是你说的两点我这边都做不到。

网友B:
烧整流器是因为输入电压太高了,如果是自己工厂发电用电的 , 必须在断路器输出端加入压敏电阻。电压过高就会烧压敏电阻,短路了,断路器就会跳闸,起到保护变频器作用的。电抗器没必有这么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