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模拟量模块

楼主(2011-07-06):
请教各位前辈,PLC的模拟量模块放在CPU边上和放在数字量模块后面有什么区别吗?一般都是放在数字量模块后面,放在前面会有干扰吗?

网友A:
你用的型号??

楼主:
我用的西门子ET200S系列IM151—8 CPU 这样组态没有错啊~就是放在前后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