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计算

楼主(2011-07-06):
120平方的铜电缆配多大的开关

网友A:
应该先选开关再选择电缆吧

网友B:
http://user.qzone.qq.com/417529092/infocenter电工口诀
   自己先算算120的电缆能负载多大电流,其次开关的选择是根据你的负载来计算设计的!开关是保护你的使用设备,电缆是所能承载的电流是保证设备正常运转
        论坛上的电工口诀找不到了!呵呵,分享一下而已。

网友C:
10下五  100上二    16,25四    35,50三    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久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网友D:
并不是说多大的线要多大的开关,你开关的大小是按照负荷来的,有了负荷才能算这些,你负荷都没有,开关大了,浪费,小了跳闸,所以你问的问题都不对。

网友D:
忘了说了,你要是120的铜线的话,配400的开关,差不多了。
超过四百线时间长了吃不消,少了四百发挥不了120个平方铜线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下五  100上二    16,25四    35,50三    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久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按照你这样计算,那120的最多就用250安的开关了,是吗?

网友D:
250的开关,95的平方线就差不多了、

网友E:
这个120平方的铜线如果不穿管的话,400A的空开没有问题。穿管就要打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