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表不能测电流?

楼主(2011-07-06):
这是我的钳表不能测电流时,卡住线时没有电流产生,但手能感觉到电流在流动.请问要怎么修理这个表的原因?还请大师们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A:
你也蛮夸张的啊,手都感应到电流在流动,真实“超人"吗?还是心理在作怪啊!
     呵呵,先用钳形表测量你自己能确定正在使用的设备电流,看到底是钳形表坏了没?
          学会科学分析啊,不要”迷信“哦!呵呵
          其次到网上搜一下钳形表的原理。。。。。。。

楼主:
手拿着钳表的,测的就是有设备用的线,而且在张闭卡口时就能感觉到电流嘛,因为有很大吸力.
还是那位大师帮忙,我这个表要怎样修?谢谢

网友B:
电流档位有没有打对呀?而且要测的线不能错

网友C:
量什么电流了?不别量了 直流 电流哦,再就是你打到电流档位没有?钳表卡口有没有完全闭合?

楼主:
档位没错,我测的是交流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档位没错,我测的是交流电.
你钳的是几根线?

网友A:
呵呵,大概钳形表坏了哈,自己在判断哦,其次我继续坚持我的观点手是不可能感应到电流在流动的.\你说的吸力我同意,变换的电流生磁,磁生电,同相相吸异响排斥
       要如何修,自己假如确定坏了的话,这一般难得修,自己打开看关键是要看坏了那个地方,呵呵

网友E:
这个......即便是钳表坏了也没有哪位大师说能告诉你怎么修。需要检测看是哪里坏了才能看怎么修。

网友F:
看看别的档位有没问题,如果是好的说明7106没问题表情,如果都不行就不好说了

网友G:
测的几根线,单相,三相都是一根一根测,如果同时把线都卡在电流表里,电流为零。

网友H:
看到帖子标题我晕了。
看到这里,我才明白了:原来钳表坏了。

楼主:
其它档位没有问题,就电流档位不行

网友F:
找张电路图,从钳头往后测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钳表不能测电流时,卡住线时没有电流产生,但手能感觉到电流在流动.请问要怎么修理这个表的原因?还请大师们多多帮忙.谢谢!

你就是这样直接测试的?

网友J:
扔了,买新的吧
修的话还不值人工费,除非是想学习下或廉价劳动力

网友K:
应该是坏的~

网友L:
真的能感觉到电流的流动?多大电流啊?我也用过类似的仪器,从来没感觉到电流产生的力

网友M:
这种表质量差,没有修理价值扔了换块好的吧。

网友N:
你那破表也就几十元钱的东西。。坏了就别修了。。换个新表吧。。

网友O:
表太差,买正宗的 胜利 6266  。

网友P:
能感觉到电流 我怎么没有这种感觉呀

网友Q:
其实如果负载线路的电流大的话  是能感觉到线上有响声和颤抖的(都是感觉 特别是电流一会大一会下的情况下) 嘿嘿 不知道是不是线路毛病

网友R:
换新的吧

网友S:
我也从没感觉到过电流啊,得多大的电流啊

网友T:
这个开关是不是按下“HOLD”

楼主:
谢谢各位的点评,我已经修好它,是档位开关接触不到电流档位

网友U:
是不是吧零线也卡劲了

网友V(2012-10-02):
引用 网友C:
量什么电流了?不别量了 直流 电流哦,再就是你打到电流档位没有?钳表卡口有没有完全闭合?
我的胜利牌6056A钳形表可以钳直流电流,不知什么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C:
量什么电流了?不别量了 直流 电流哦,再就是你打到电流档位没有?钳表卡口有没有完全闭合?
我的胜利牌6056A钳形表可以钳直流电流,不知什么原理。
呵呵,有这样的表啊,没有用过

网友W:
破表别修了,换好的吧

网友X:
楼主是超人,能够感觉到电流在流动

网友Y:
估计说手不能感到电流在流动的都没感受过大电流的电缆。大电流电缆在运行时手完全能感觉到。振动、发热等。

网友Z:
表质量不行!果断换新的以免对你的工作造成不良的影响!

网友AA(2012-11-01):
卡头线掉了

网友V:
引用 楼主:
手拿着钳表的,测的就是有设备用的线,而且在张闭卡口时就能感觉到电流嘛,因为有很大吸力.
还是那位大师帮忙,我这个表要怎样修?谢谢
是有这种感觉。电流大时。不太好修啊。

网友AB:
线夹在两钳口中间?

网友AC:
楼主你的表太差了  买个FLUKE的就没这个问题了  最低也要优利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