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6):
公司的一台安川伺服驱动器坏了,有新的备用,把新的换上去,可原来旧的上面的参数设置怎么弄到新的伺服驱动器上去?

网友A:
去安川官网下载一个叫sigemawin的软件,用电脑与伺服的cn3连接可以把伺服内部的参数调出或写入!如不明可打13811671280,短信不回!

网友B:
呵呵 所有的国外变频器  伺服驱动器 都可以像楼上说的做,需要有一个针对该品牌变频器  伺服驱动器专业面板

网友C:
要不只有一个一个参数来对了

网友D:
问下知道的人,手动设置可以加深印象!

网友E:
经历下手动,才能学习到真正的东西

网友B:
发现你们都想的太嫩了 真的,手动去设?你知道原先的他们设定哪项参数??

网友F:
手动一个个比较下,就知道哪些是改过的

网友G:
截图上来看看,我们学习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发现你们都想的太嫩了 真的,手动去设?你知道原先的他们设定哪项参数??

以前调松下的伺服,A4的换成A5的,也是更换伺服,当时最开始设定参数的人不在公司了。基本上就是一项一项抄下来,对比,从新设定。

网友H:
一般如果是日系的基本上都可以用手动调整参数完成;
需要调整的参数有
1控制模式
2电压范围
3电子齿轮比,脉冲输入或输出比例
4扭力限制
5惯量比、机械刚性
6增益调整
其他参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默认值
也可以下载参数调整软件,一般请代理商过来比较快捷,因为伺服供应商会免费提供参数调整服务,这样可以快速入门,不用自己摸索兜圈子,因为这个是成熟的标准的东西,没必要在这个上面花太多的时间研究怎样调整参数,你自己看着选了。。。

网友I:
有些伺服器要用专用程序用电脑才能打开某些设置项目的,手动在伺服器面板上调不出来某些参数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