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6):
三菱PLC晶体管输出型的,是不是指它的每个输出点都是晶体管式的?那输入有没有要求是哪一种形式的输入?

网友A:
可以这么说吧,输入就是一般的模拟信号输入

网友B:
是的 输出点都是晶体管         输入点没有什么要求啊,就是电压不要超出PLC要求的输入电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