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安装

楼主(2011-07-06):
今天在注塑机上安装11KW变频器,发现打变频的时候,注塑机  变频器   外壳都漏电,有50  多V的电压,人都不敢触摸,据那里的电工说,地线已经拉到注塑机外壳上的,当我用万用表测地线跟火线,有220V电,我怀疑不是地 线 所以我没接。     是不是地线跟火线也有220V的啊。  不是零线跟火线才有220v的吗???  为什么变频器漏电这么厉害。

网友A:
零线就是地底下打出来的,一般市电都给你三火,你自己加零,接地。你就光着脚,用万用表打到750,一直手拿着笔尖。另一个笔放在火线上,你注意看,220v!万用表千万别打在通路上这样量啊,!!!!我估计你那可能有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单相火漏电

网友B:
千万不要听楼上的拿自己身体去试。零线、地线和火线之间的电压都是220V。很多地方都是用零地合一的。

网友C:
变频器的外壳带电是常识,因为变频器的输出是高频波,感应电压的辐射导致变频器和电机的外壳“带电”,因此必须要对其可靠接地。保证安全。

零线和地线的电位是相等的(电位差很小),所以用火线对零线或对地线的电压是一样的。尽管他们之间没有物理的连接,一般的,零线在变压器二次侧已经做了接地,输到用电设备的距离很长,地线与零线也可以说是通过大地连接在一起了。

网友D:
大哥,你的基础太差了吧,地线和相线也是220V的,另外变频器多少都有漏电的,特别是载坡频率调得越高漏电也厉害,给机器变频器接稳固的地线吧,不要像楼上说有些地方的,零地公用,那样不安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的基础太差了吧,地线和相线也是220V的,另外变频器多少都有漏电的,特别是载坡频率调得越高漏电也厉害,给机器变频器接稳固的地线吧,不要像楼上说有些地方的,零地公用,那样不安全的
你再仔细的看看我所发的帖子。我是在讲解为什么零、地都能得到对火线相同的电压的原因,并没有让他去零、地混用!关于变频器外壳带电,你在重复我的话。基础差?你能指出来是那有问题吗?不要这么无礼貌的对别人发言说三道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的基础太差了吧,地线和相线也是220V的,另外变频器多少都有漏电的,特别是载坡频率调得越高漏电也厉害,给机器变频器接稳固的地线吧,不要像楼上说有些地方的,零地公用,那样不安全的
你再仔细的看看我所发的帖子。我是在讲解为什么零、地都能得到对火线相同的电压的原因,并没有让他去零、地混用!关于变频器外壳带电,你在重复我的话。基础差?你能指出来是那有问题吗?不要这么无礼貌的对别人发言说三道四。
呵呵,我没有在说你哦,别误会了,再看看我说的话吧,我只是提出你说的(有些地方的,零地公用)我表示那样的做法不安全

网友E:
我感觉变频器产生感应电的根源来自高频调制的输出电压相对于电缆、电机的线间分布电容引起的,而且变频电机由于加强了线间绝缘和采用优质矽钢片后,漏电减小、发热减小就是一个例子。

网友F:
现在确实有好多地方都是地线当零线用的。

网友C:
地线当零线用肯定是不对的。是无知的表现。而且很危险,容易出设备或人身事故。估计都是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搞的。

变压器二次侧中性点接地,这可是规矩,绝不是零地共用!希望7楼的要注意。那是电网制式所要求的一种接地方式!

网友G:
有些变频的地和电机外壳连起来,这样就不漏电

网友H:
现在确实有好多地方都是地线当零线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现在确实有好多地方都是地线当零线用的
地线当零线用,是危险的。一旦有漏电,就有可能通过设备的外壳电人或损坏设备。

网友I:
楼主,你的变频器接地是不是没做啊?零地一定要分开用的,不能混用,我刚来现在的单位时就发现过这种情况,零地混用,有时出现的故障都是莫名其妙的。

网友J:
比较赞同四楼,我接触过这种共用的情况。零 地 公用比较普遍,变频器得做可靠接地

网友K:
20年前大都是零地共用,现在不过有些地方还是可以的但必须保证零线接地可靠,绝对不能零线不牢固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