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6):
请问三相空调的计算公式是什么?  是不是p=根号3 * 380 * I * 功率因素  。 是不是用这个公式计算工作电流呀?    还有就是把工作电流计算出来后,用不用考虑启动电流。 空开应该用多大的呢?  应该用多大的线?   希望帮帮忙。   到底三相空调的计算公式要不要乘以根号3呀?     单相的空调好像是不用乘以根号3吧。   还有就是空调的启动电流好像是工作电流的3~6倍吧 。 是这样吗?

网友A:
3*6+1*2.5,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1P空调换算就是0.75KW,10P就是7.5KW,自己再去换算,呵呵,220V家用电口算电流一般功率乘以4.5倍

网友B:
380V的口算公式功率乘以2倍,数值稍大点,   大概在17-18A左右

网友C:
距离近的话用4平的,远点用6平的

网友D:
考虑穿管距离温度等因素用6平方比较保险

网友E:
用380伏的 大致计算可以功率乘2  P=10匹=7.5KW   I=15A   安全点用6平方的铜线吧

楼主:
可以告诉我三相空调的计算公式吗? 而不是经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