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6):
我现在正在做的设备里有一个CP1E的PLC,还有一个CP1L的PLC,其中CP1E作为主机,CP1L作为从机并与几台变频器通讯,请问:如何实现CP1L的输入点来使得相应的CP1E的输出点动作?比如说CP1L的输入点0.00控制CP1E的输出点10.00.望赐教,谢谢。
如能编写出程序更好了,呵呵

楼主:
咋的没有人留言啊,呜呜呜

网友A:
你试下用XFER这个传送指令吧,以前用2个CP1H的PLC时都是用这个指令来相互传送控制的。不过没试过用2个不同型号的PLC来试过,试试吧

网友B:
使用PC LINK,具体看这方面资料

网友C:
用OMRON自己的通讯协议就可以实现的,仔细看看编程手册就会明白的.

网友D:
仅CP1E N型才支持PLC之间串行通讯,你不需要为此写通讯程序。

如果你的机型为N型,你可以参考CP1E软件单元手册第14-5章节。

网友E:
我也很想学